cle266-m 精英主板上电跑CF--

楼主(2011-12-18):
cle266-m 精英主板,KB口不好用,发现12脚没有+5v供电,而且4脚接地脚断路,给4脚飞了一根线键盘好用了,但是鼠标不好用,就是应为12脚+5v供电没有,经过跑线一路进南桥了,那就怀疑南桥虚焊,压了南桥还是没出+5v就想做桥,应为这板CPU是焊在主板上,晒热片不好拿用风枪加热下,取下来时上电就跑CF--请教高手,说个一二,风枪温度是在贰佰三十几,吹了有一分多钟不会是吧CPU烧坏了吧!

网友:
此版BIOS w49v002ap   各位有这个BIOS程序吗?

网友:
说的   脚位是不是错了   12脚应该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