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激活“衰老”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1-12-18):
电池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衰老”,具体表现是内阻变大,在充电的时候两端电压上升得比较快,这样就容易被充电控制线路判定为已经充满了,容量也自然是“下降”了。由于电池内阻比较大,放电时电压下降幅度大、速度快,系统很容易误认为是电压不够,电量不足(其实是有电放不出)。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电池的衰老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在发现电池工作时间掉得比较快的时候就应该锻炼一下它了,否则迟早都会完。

  另外,很多锂电池失效是电池包里的某节电芯失效导致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电池每节电芯的性质不可能完全一致,用久了就有某些质量稍差的先老化,破坏了整体(串联之后)的放电曲线。简单说就是那节坏的电芯充电先充满,放电又先放完,而这个时候其他电芯的容量都没有被完全利用。某一节电芯过充/过放不会令监控电路认为整个电池是充满/放完的。例如充电的时候,其他的电芯开始接近满充电压的时候,那节坏的电芯可能已经达到4.30V甚至更高的端电压了,导致过充损坏,而其他的却充不满。编者注:对于电池内部电芯损坏的处理,《中国电脑教育报》2001年第2期有一篇很好的文章——《笔记本电脑电池DIY》值得借鉴。有兴趣、胆量和能力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打开电池包,相信在万用表的帮助下,可以很快找到损坏的电芯(电压异常者)。如果条件允许,根据电芯对应参数更换合格品即可。

  锂离子电池充电时先是以恒流的方式快速充电,在电压达到一定值后再以恒压方式慢速充电。通常笔记本电脑是没有严格的恒流充电监控装置的。系统负载大的时候充电电流就小,反之就大,这个电流由AC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余量决定。很明显的,系统充电时电池会与其他部件,如CPU、硬盘、LCD等争夺能源。我试过一边运行Superπ,一边充电的方式,发现充电电流在0.70~1.70A之间变化,不能满足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要求,所以我担心这种工作时充电会对电池有所损坏。IBM说明书上要求对笔记本电脑充电时不要进行操作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在开机充电的时候,如果能够选择充电方式,就不要选择快充模式(Expresschargemode),避免电池过早“充满”。还有就是电池电量低的时候禁止使用CPU的最高性能,以减少对电源的争夺。如果笔记本电脑使用的CPU是支持SpeedStep技术的,最好安装上驱动程序(负责任的厂商都会安装的)以方便调节性能。SpeedStep程序的图标是一幅蓝色小旗,右键点击它就可以出现性能调节选项。在WindowsXP系统下,SpeedStep程序会出问题,这时候只能依靠修改BIOS参数或者一些品牌专用的调节程序,如IBM笔记本电脑的工具软件的功能非常强大。

  对锂电放电还是一直开机,让其自然放电为妙。最好不要用物理的方法(串个电阻之类的)。不是说这样不行,只是危险性比较大,如果内部的保护电路没起作用的话,整个电池就作废了,最坏的可能就是电池爆炸,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电路隐患导致危险不是没可能的,一些大牌厂商都有发现设计上存在的潜在危险因素而回收过电池,至于手机电池爆炸就不时耳闻了。

  小知识:一般来讲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保护线路中零件通常是调压块、控制芯片、保险、温度探头等。温度保护器通常是一次性的,内部有个保险丝(有些是130℃熔断),用来监控调压块的工作情况。如果充放电过程异常,立刻会有一个电流通过温度保护器,将保险丝熔断,电池内部的电路此时为断路状态,而且不可恢复。如果要修复只有更换温度保护器,但此种温度保护器在市场上很难找到。

  放电就是尽量小电流的放电,操作是先让CPU降速、硬盘停转,屏幕调最暗(或者合上关掉),然后不要运行任何程序,直到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之所以强调小电流放电就是为了阻止笔记本电脑过早检测出电池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