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唐朝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12-18):
这个内

存芯片人家说一换就好,我换了3个还是不出电压,芯片是换的同样的,1脚5V     5脚5V    7脚 4点几V      其余0V       自居电容换过,还是不出,老板订芯片了,有人知道是不是问题还在RT9202身上,还是其他问题          顺便找了个参考图纸给大家发出来,     有分的给加点分吧,谢谢          神舟一体机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
检查RT9202旁边的电容

网友A:
测一下2脚4脚顺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是啊 总是有些人这样说 什么瞬间 什么波形 就算瞬间有波形正常 咋了?

网友:
7脚电压高了,应该2V左右!!!  是个反馈的!要是外围没问题,直接换IC!   这个IC要注意C461不能坏,坏了就烧9202!

网友B:
这个从设计来看是7脚是个5V电压    明天看看这个电容,问以下,如果5V没经过滤波直接到9202和上下管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从设计来看是7脚是个5V电压    明天看看这个电容,问以下,如果5V没经过滤波直接到9202和上下管会是什 ...

你说的EC21吧,有没有我想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EC21吧,有没有我想应该问题不大。

要你碰见这样怎么修呢,换怎么多芯片还是不行,真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2脚4脚顺间有没有电压。。。

瞬间有怎么修,没有怎么修,请明白人指教下,毕竟俺修的少

网友:
检查旁边的电阻  电容

网友D:
大概半个月前,接了张神舟的板。一般神舟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6.3V的电容爆的多,最多也是换个IC。桥供电电容爆了,IC是9202,估计9202也挂了,换好电容后,桥没电压,果断换9202,桥电压正常了,点亮了。突然发现CPU供电旁有个电容稍微鼓了一点点,就顺手给换了。结果悲剧了,一通电,发现点不亮了,桥供电没了。9202的1脚2.38V,5脚5V,7脚2V,反馈没电压。没办法,只能跑线了,边跑边画,结果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点评):
1脚电压明显 不正常 你跑反馈做什么?我碰到神舟的全部电容暴了 换完就好

网友E:
风枪后,最好补焊,才8个脚,一般焊接都不会出问题,芯片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半个月前,接了张神舟的板。一般神舟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6.3V的电容爆的多,最多也是换个IC。桥供电电 ...

上面的图纸可以做参考,神州的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风枪后,最好补焊,才8个脚,一般焊接都不会出问题,芯片质量也太差了

就是呀,我把桥的9202换到内存哪里,一样不行,老板买来9202后两个都换了,电压出来了,难道是先出来桥的9202电压在出内存的吗?有点不解,应为没有把桥9202留着,直接通杀的

网友:
那LZ 就一直换IC换好的啊     没再搞其他东西了?

网友:
悲剧 估计你虽然修好了  但还没找到点   6片芯片  都是新的  怎可能都是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半个月前,接了张神舟的板。一般神舟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6.3V的电容爆的多,最多也是换个IC。桥供电电 ...

我刚看了下我上次记的数据,1脚是5.38V,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呀,我把桥的9202换到内存哪里,一样不行,老板买来9202后两个都换了,电压出来了,难道是先出来桥的 ...

9202哪有那么烂的,我那张板内存是有电压的,我直接把内存的拆过来

网友:
我顶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81037#lastpos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纸可以做参考,神州的都差不多

那天我已经找了9202的PDF,修不出来,不知道原因,那玩意到底怎么挂的,都不知道

网友:
没有,换了个自居电容没效果,就一直换芯片,换了好多,我就确定没有其他工作条件了,他在不出电压我真骂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天我已经找了9202的PDF,修不出来,不知道原因,那玩意到底怎么挂的,都不知道

BOOT和供电还有7脚是高电平,不出电压,要不是后继短路,最大在弄下自居电容,一般这3个条件满足就出电压,不出就换芯片,7脚是个开启信号,有的地方是把7脚接个时序芯片,只有时序到了7脚才是高电平,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OOT和供电还有7脚是高电平,不出电压,要不是后继短路,最大在弄下自居电容,一般这3个条件满足就出电压 ...

我曾经拆下过电感,发现桥那边是正常的。我那张板7脚连着1个滤波电容和小三极管。小三极管我拆下测过,是好的。为什么没电压,我也不知道。你那张图跟我修的那张板,7脚完全不一样。至于时序到了没,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拆下过电感,发现桥那边是正常的。我那张板7脚连着1个滤波电容和小三极管。小三极管我拆下测过,是 ...

我没猜错的话,你7脚连接的那个三极管的B极是高电平,E极接地,C极现在是个低电平,如果你把三极管去掉电压就出来了,关键的是你要把三极管B极连接到哪里去了,一般是两个三极管组合成开关电路,看三极管的高电平是谁发出来的,如果用的是两个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B极应该是高电平,如果不是高电平就查他是谁发出来的,说的都是N沟道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猜错的话,你7脚连接的那个三极管的B极是高电平,E极接地,C极现在是个低电平,如果你把三极管去掉电 ...

幸好我上次画了图,哈哈。上面的三极管和下面的三极管E级通的,接地了。上面的三极管B级通过1个电阻(好像是103的电阻,看不清)连到下面的三极管的C级,B级连到1个点,我记得反面并不导通,所以去哪我也不知道去哪了。是不是高电平,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幸好我上次画了图,哈哈。上面的三极管和下面的三极管E级通的,接地了。上面的三极管B级通过1个电阻(好像 ...

这就要多练习了,这种三极管关系最常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要多练习了,这种三极管关系最常见了

我当时也以为是那2个三极管的问题,拆下来又是好的,那个B极只有个锡点,去了哪也不知道。就一直在那搞第6脚。搞不好下次碰到就可以修出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也以为是那2个三极管的问题,拆下来又是好的,那个B极只有个锡点,去了哪也不知道。就一直在那搞第 ...

若果可以加个好友吧QQ366909722说明迅维网+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