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索尼dsc-t70开机震动

楼主(2011-12-18):
第一次发贴 废话不多说了接修一台索尼dsc-t70相机 开机震动  当客户面试机果然如客户所说 好签单子报价 客户走后 开始拆机 拆开后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啊  直接上图
这是t70拆开之后的图

  上百度一搜很多这种故障 说是防抖组件坏了 哦 这下心里有谱了  上QQ一看朱老师在线马上咨询一下 老师说不用换防抖组件  说上淘宝买防抖油 擦上就好  好就照老师说的办 上淘宝一搜防抖油出来了 马上定一桶  等了5天 好漫长啊   好油发来了 拆镜头吧不能在等了 客户不急我都急了

把防抖组件拆出来有两颗螺丝拧掉就拿出来了  上图

下面一小块就是防抖组件了

用酒精把防抖杆上面的旧油擦掉  然后在图上新买来的油  处理好  镜头别弄脏了  好了 没几分钟弄好了    安装好 上好螺丝 试机  ok 一切正常了   在此感谢我的老师
第一次发写的不是很好 凑合看吧

网友:
装好测试的图发到第一个图上了

网友:
这故障学习下

网友:
哪坏修哪,呵呵,第一次拆潜望式镜头可能找不到头绪。了解结构了,拆起来就轻松了。加油!

网友:
拆得太散了吧,只要拆前壳就好了

网友:
您拆那么多干嘛,只要拆掉前壳,镜头组件就只剩下两根排线啦,完全可以拿下,

网友A:
因为是第一次拆,不了解构造,多谢指点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来的,还没弄过相机呢!

网友:
以前不了解今天学习了

网友:
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
上油就可以了啊,没有搞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防抖油,学习了

网友:
防抖油究竟是何物?

网友:
图清楚些就好了,

网友:
LZ的手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第一次拆,不了解构造,多谢指点

照CCD的那个照片时的手还真是抖了,也给手加些油吧!

网友:
没见过防抖油????

网友:
下次我发图,我还没发过

网友:
没搞过,学习一下

网友:
比较基础,可以照着做

网友:
楼主照相的技术好差,但修数码相机的技术很赞。

网友:
其实把防抖用热熔胶粘死,让它动不了也可以的,只是有些机会有代码报错,只要跟客人说清楚这样做相机会报错,但保证以不会再出现防抖坏,试过好多一般客人都会同意维修的。

网友:
T系类的 好像蛮好拆的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搞得搞得好还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