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认不到声卡维修过程,不是声卡问题。

楼主(2011-12-18):
板 号:ZR1  集成显卡
故障现象:找不到声卡。
维修过程:先拆机测声卡的工作条件, DVDD 3.3V  AVDD 4.9 V   VREF 2.49V供电正常。时钟BIT-CLK没有,RST 3.3V正常,问题好像找到了,下了声卡ALC883 ,测5根音频总线的阻值,发现BIT-CLK无穷大,打开ZR1的图纸,发现南桥发出的这个时钟分成两路,分别经达一个39的电阻送到声卡和MODEM,测MODEM那边有311的阻值,到声卡这边没有阻值,明显断线了,直接从MODEM的12PIN飞线到声卡的6PIN,装上声卡,进系统听到了开机的声音,此机修复。

显卡说简单就简单,说难真的会死人,楼主利害

网友:
呵呵,不错,就是我一个机器,能认到声卡,却没有声音,没思路修。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没修出来

网友:
学习了,以后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借时钟啊 不错

网友:
楼主说的5根音频总线是图1中的5根么?还是别的?

网友:
恩   断线 了。。。我最不爱修声音着一块了。。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历害,小弟学习了,声卡电路有时候也很极人呀

网友:
呵呵!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也得细心啊

网友:
又是一位人才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
    学习了.留点印象以后碰到此类问题时运用.

网友:
简单明了,一击即中

网友:
很好的维修一倒,得好好学下

网友:
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