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听得到声音,但麦克风没声音.

楼主(2011-12-18):
耳机听得到声音,但麦克风没声音.聊天时对方听不到声音。

网友:
先软件找问题   应该是设置问题或是 没有麦克的驱动

网友:
下载个声卡驱动试一下,看看设置的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只要打开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把语声下面有个麦后面框里的设备改为另一个基本能解决。

网友:
软件问题比例很高,可以重专个纯净版系统,再 逐个打驱动

网友:
控制面板中的音频设备下的录音下的麦克风的默认设备看看有没有选对?

网友:
双击小喇叭-----属性--------混音器调成  audio input  ------把麦克风那选中然后确定会弹出下面的框,把音量调大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是AC97声卡,就按上面的设置就行,如果是HD声卡,那你要从控制面板里找到音频管理程序,把自动识别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