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 55ap 短接绿黑加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但上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12-18):
航嘉hk400 55ap   短接绿黑加电 风扇转, 所有电压都出来的 但装上主板就不上电 主板没问题换好好几块了。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 懂的朋友告诉下`~和什么有关 。暴的那个电容有关系不?

网友:
那个好像是5V VSB滤波电容,如果它鼓包的话有可能发生你说的现象。

网友A:
电脑需要的是平稳的电流,滤波不平稳就会不开机。
仅仅有5V是不够的!
先把那个电容换了再说吧。。。

网友B:
PG  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需要的是平稳的电流,滤波不平稳就会不开机。
仅仅有5V是不够的!
先把那个电容换了再说吧。。。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  信号出了问题

这个从那着手```

网友:
PG是几伏?
如果低的话,就顺藤摸瓜,往前找。。。

网友B:
每种电源不一样,,,5V以下
从那条线往回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种电源不一样,,,5V以下
从那条线往回查,,,,,,,,,

灰色线、查它的电压,有问题就跑线查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3V左右.......PG信号线,,,9脚,,,有些电源用线不一样啦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件事就是查PG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带个负载试试看能不能带得起。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就是换了那两个大电容,就能带动主板了,功率问题吗?

网友:
我也试过,用那两个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那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在主板上待机电压5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主板上待机电压5V正常吗???

正常

网友:
灰色PG线是几伏?——一定要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