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希望朋友指点

楼主(2011-12-18):
今天下午来了一台crt显示器、故障为保险烧断、然后客户拿去找修电视的去了、但是那位师傅只是换个保险,然后故障扩大了,烧了好些个原件,一一补上,开机保险不再烧断,本以为修复。开机后绿灯亮,但不显示,弱弱的问下这种机器怎么修呢。客户已经把显示器送给我了,但是就是手痒想修好它、、

网友:
具体要测量哪些电压呢?

网友:
你得看看是不是300V电容之前烧还是 开关官的3842烧,,确定的故障范围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都没说,电源部分用到什么芯片和开关管都没说不好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