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8):
方正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是怎么回事?
点一下开头就屏亮一下,也就有5秒钟,然后就自动灭了,再关上,然后再开开,又亮五秒钟,又灭了,小弟不才!是新手!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电源灯和屏幕一起灭

网友:
高压板出问题 芯片保护了   最好是换个高压板 要不 就着电路图把芯片保护给弄没

网友:
看样子不是灯管,是电源高压板一体板吧,保护了,换个电源板

网友:
先测测灯管一般都是高压出问题了,,避免返修,最好改高压,,稳定!

网友:
有两种情况""1是高压板一相驱动输出坏,2是灯管其中一根坏

网友:
这种是高压板的问题;修过很多了。

也觉得高压板坏了

网友:
对,这种连电源灯都一起灭的一般为高压板。。。

网友:
去保护,再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范围

网友:
高压板与电源板是一体的
灯管没坏!估计是高压板的事吧

网友:
跟高压包 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有关系
就是高压板脱焊

网友:
兄弟,好了没,一般就是高压板的事,改一个通用的比较稳定

网友:
一般像这种问题不是灯管,就是高压部分,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就是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