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 开机电流停到0.4不动,CPU不复位

楼主(2011-12-18):
联想天逸F41A 开机电流停到0.4不动,CPU供电0.9  内存供电1.8  桥1.5 还有1.2也正常,换过CPU无效

上CPU假负载测得如下结果:                                        SLP             1.06
复位  0                                                                          IGNNE         1.06
PG  1.06                                                                        DPSLP         1.06
基准电压 0.7                                                                 A20M          1.06
时钟信号   2.36   2.34                                                   STPCLK        1.06
内核电压  1.48                                                              SMI               1.06
                                                                                     LINT1           0
                                                                                     INIT               1.06
                                                                                     LINT2           0

请朋友们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1-12-21 08:21):
前面提到的CPU时钟电压真的过高,可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再也没那么高了,就1.6左右,而且测量值随着我的手碰触板子而变化,手碰触到板子,时钟电压就降低到0.02   内存假负载上的时钟电压始终是0

补充内容 (2011-12-27 15:17):
问题有进展了,这个是二修得机器,时钟芯片的3.3V供电0欧姆电阻和北桥的1.8V供电0欧姆电阻被之前的维修者拆掉了,恢复之后现在可以正常跑电流,但是本机屏无显示,进系统后外接屏显示正常,上BGA加焊显卡芯片无效

网友(点评):
从南桥,开始修复位。

网友(点评):
你这个假负载真的很假。。。

网友:
时钟不对。电压太高了。。。。。

网友:
这个时钟电压很奇怪,起初测得是0.02 测的时候拿表笔的手的无名指搭到显卡散热铜管上,无意间拿开手指后电压的读数竟然变成一点几伏好像是正常的电压值,后来想把这些测量值都详细记录下来,等再测得时候时钟的电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先看北桥,这机子复位都没有哪里行啊.

网友:
14.318晶振一端电压1.78 另一端电压是0

网友(点评):
那就不对了,两边是差不多的。阻值是一样不。

网友:
这机子没复位,得按复位的时序来修

网友:
时钟都不正常,先查时钟电路吧

网友:
时钟电压过高也

网友:
上内存假负载测量唯有时钟不正常,时钟电压几乎为零

网友:
先修时钟再修复位

网友(点评):
万用表电池没电咯,测的不准确。晶振一脚0,那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怀疑你万用表有点没、测出的电压都很怪.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没看明白

我说你万用表电池 是不是没电了、你测出来的电压都偏高.

网友:
有的机用假负载不准,南桥复位有了没?

网友:
南桥应该是没有复位,我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万用表电池 是不是没电了、你测出来的电压都偏高.

万用表肯定是没问题的,前面提到的CPU时钟电压真的过高,可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再也没那么高了,就1.6左右,而且测量值随着我的手碰触板子而变化,手碰触到板子,时钟电压就降低到0.02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顺序来

网友:
看一一PCIRST 出来内

网友:
查时钟呀,、。、、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下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