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偏色问题

楼主(2011-12-18):
见图,加独显正常。缺红色,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补充内容 (2011-12-20 16:41):
我是楼主,RGB对地阻值都是75点几,接下来怎么弄,呵呵,单桥,杀桥?

网友(点评):
去下75欧的电阻,1 2 3 针打值,顺着阻值异常的那个针,跑线,最终跑线到北桥

网友(点评):
那就加个独显吧,这里你越问越糊涂,为什么,就是水手太多

网友:
图片够小的了,发不上来

先打 1 2 3 角的阻止 如果没有偏差直接搞桥

网友A:
看你主板是什么北桥芯片;是英特尔的;就检查外围电路吧;NV的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只要没有掉件  一般都是桥问题了。很多是空焊了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恩 你说得只对了一半
去死~~~害人精~~~~

网友:
正解!
先打阻值,RGB    40欧左右正常,估计你的R一路开路,得跑线路。

网友(点评):
你才去死。NV的桥空焊的少了。擦 正常情况你看到几个NV桥偏色的是周围电路坏了的。你可以说我说的不对 。但你个垃圾不要骂人 懂不懂。猪

网友B:
显卡R G B 对地二极体值为75,如偏小,拆色容后,为桥坏,如偏大,跑线路更换R和L,加焊桥。

网友:
7楼说的不错

网友:
这种集显偏色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压一压桥看看

网友:
北桥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量一下,数据线的阻植

网友:
单芯片,绝对桥问题我这边也有一块的这的板,压一下桥正常

网友:
支持7楼的观点

网友:
像单桥的板子呀。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RGB对地阻值   正常为40欧左右  三根线阻值一样的  这个情况应该好修  楼主仔细查查

应该是正常74吧,不要误导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了,楼主看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5980-1-1.html,应该是一样的,大部分是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桥坏

网友:
量RGB三基色,阻值基本一样,如果一样还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我是楼主,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
这个是180收的华擎nf7g,amd5000+,1G667,还有一个杂牌电源
板子单桥的,如果真是桥坏了,再加独显硬盘出就不划算了,看来收的时候不注意还真不行。

网友(点评):
你也真够黑的,180收这配置还贵呀,一个CPU都能卖到了,还亏,天理呀,别搞的像捡垃圾的好吧,

网友(点评):
我们要活的有尊言

网友(点评):
收的不便宜啊 二手的风险大。卖给客户还要质保一个月呢 出问题会很麻烦的

网友:
RGB打阻只能是参考,用示波器比较直观。喔 在同一台机器上RGB打阻误差不会上下超过3欧。

网友:
学习了        我顶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啊

网友:
这个正常值不固定,只要高于35以上,3个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RGB对地阻值   正常为40欧左右  三根线阻值一样的  这个情况应该好修  楼主仔细查查

大哥。40算正常。应该是70多或者60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主板是什么北桥芯片;是英特尔的;就检查外围电路吧;NV的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那威盛的和AMD的呢

网友:
先跑下线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R G B 对地二极体值为75,如偏小,拆色容后,为桥坏,如偏大,跑线路更换R和L,加焊桥。

不错,简洁明了。

网友:
有没有式过换过系统换个显示器或线什么的 帽是这些LZ都应该有式过!!!没话了坐等高出的出现

网友:
先量一下~!VGA接口的1.2.3脚的阻值,是所谓的三色阻值,正常像楼上说的74左右,如果都正常的话加焊下桥,不行就是桥挂了~!

网友:
打一下VGA接口的RGB阻值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D:
我修过几块是短线了,飞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  不知道是不是我表的问题   我特意用我的表量了几块主板和显卡   都是在40左右  我不是在误导   我是 ...

坑定是你哪里出错了,若果你的万用表能偏差到35欧,干脆丢掉吧,三基色的三个电阻都是75欧的,你可以随便找个板子或显卡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几块是短线了,飞线过去就好了

谢谢小刘师傅,收的板子所以不急着弄,有空一定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1 2 3 角的阻值 没有偏差直接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坑定是你哪里出错了,若果你的万用表能偏差到35欧,干脆丢掉吧,三基色的三个电阻都是75欧的,你可以随便 ...

他要是用二极管档量差不多就是40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还是你换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要是没把握修好的话,加个独显试试,说不定一样可以卖个好价钱.如果要学习的话,要把桥做一下,呵呵.

网友:
真是乌龙,原来是机箱的问题:收的时候跑码正常,放到机箱里装完系统缺色,换个机箱没装独显试了一下却是好的,问题出在前面那个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