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成功修复

楼主(2011-12-1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420笔记本;客户拿来开机;电流跳0.9A.有是能跳到1.11A;开始觉得可能是内存没有过;因为试的时候硬盘那些都没有拆;电流会偏大点。拆开机器;裸板开机电流也一样跳0.9A就不懂了;测试电压全正常;内存的时钟个信号都有;手摸南桥时间稍久点就有点烫手的感觉;难道是南桥挂了;就在这个时候以前修三星R428的机器的时候;0.6A的电流开始检测内存;现在电流是0.9到1.11A;内存应该过了;主板又没有短路,又想;曾在基地论坛里听别人说过1A多的电流应该在检测显卡了;一看显卡是ATI的M52;郁闷;冒失A卡虚焊的几率要小啊;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不管了;先干显卡;把热风枪开到400多度;对晶体吹了十几秒;然后通电;电流一路上升;既然到了1.32A,这下自己心里有底了;是显卡问题;把屏接上;开机;电流跳到1.45的联想的LOGO出来了;决定加焊显卡;只把A卡温度控制不好容易挂掉;就之分的注意了。加焊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修复成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显卡不过会引起南桥发烫呢?

fxlon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后面几句都不知道写的.

网友:
这机子楼主有示波器应该很快就认定是显卡了,只是你加焊显卡是用什么焊的呀?不是用BGA返修台么,

网友:
加焊十秒钟就有起色?不可思议。

网友:
请问兄弟用示波器怎么确定显卡的呢。。。

网友:
后次加焊是用的BGA机器。

网友:
请问兄弟用示波器怎么确定显卡的呢。。。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是上面的晶体虚焊了  用热风枪 对着晶体 吹下可以快速的判断是不是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虚焊是有这个问题,南桥会发烫。

网友:
真的很难啊。。。。。。

fxlon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