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触摸板开不了机器

楼主(2011-12-18):
今天客户那个一个ASUS A6000的笔记本来修 故障是点不亮。拆开后可以点亮  一装好就不亮了。反复搞了几次 确定是那个触摸板问题  只要不插触摸板 就可以开机 。一插上触摸板 就开不了机器。可以触发。就是机器不亮。由于没有触摸板换。问一下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个问题 。到底是主板问题 还是触摸板问题呢?

网友:
触摸板坏了,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触摸板里面短路了吧

网友:
估计问题还是在触摸板上,那里进水的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像这种问题就叫客户加鼠标咧要么就是叫他换触摸板咯这个还不好解决吗。

网友:
已经解决了。叫客户加了个鼠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