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修复之后的不解!

楼主(2011-12-18):
  由于比较忙,没有拍图分享了,只能写思路跟大家分享,进入正题。
  一块华硕M2N68(单桥板),故障为点不亮,代码跑16,上一个代码是D3,判断为显卡故障,卸下显卡,按惯例(望,闻,问,切),这里的问已经忽略,机子是老板接的,我只负责修。刚开始没发现什么大的动静,当看到1117时候发现旁边有个小东西已经穿了个洞黑了,为了确定,测到一脚接地,一脚接1117输出端,判定为一个滤波电容,跟换后上机,以为就这样搞定了,故障涛声依旧。开始测电压,发现基本电压都到位,当时心情比较好,看见旁边有一张显卡换上,顺利跑码亮机。故障显卡以测到的数据应该不会有事啊,找来块板上电发现能点亮了,说明显卡的故障已经解决,但为什么在他的板上不能亮,而另外显卡又能亮呢?想到这里时候,开始把思路放到主板上去,上PCI-E负载,由于是新手还没记得引脚参数,惭愧!发现时钟测试点为0V。肯定不正常了,又放能点亮的显卡测得时钟点为1.32V,放他本身的显卡时钟为0.43,三种状态万全不一样,板上没看到时钟芯片,看走线时钟进了桥底下,怀疑为虚焊,二话不说上手术台,经过一番折腾,冷却后上电点亮!有一个疑惑我也不是明白,希望老师傅指点,为什么那三个状态的时钟电压都不一样呢,没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个人猜测应该是显卡的设计问题,频率不一样而会有这种情况!!!!望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應該是橋空了....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 NV的桥很多都是空焊的问题。遇到很多了

网友:
你这个现象是NV的桥空焊了;加焊就OK;祝你好运

网友:
我倒是看明白了,但是也不懂,等解答。

网友:
仁兄仔细看帖!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有些疑惑!就像我们做维修的,动手修东西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困难的是判断啊!

网友:
看来你修的少了;修多了就好了;我毕竟修了那么几年了。

网友A:
看了后感觉你的描述有点乱,到底修的显卡还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后感觉你的描述有点乱,到底修的显卡还是主板?

你没看明白吧。仔细看写的不乱

网友B:
桥的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加焊下试试

问题是解决了,就是桥虚焊,但是为什么有一块显卡能点亮它呢?频率不一样还是?

网友:
借鉴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