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A开机白屏无字符显示,外接显示器就有显示

楼主(2011-12-18):
Y430A刚过保就故障不断呀,原来单位购200多台笔记本时我还推荐大家购联想,没想到自己也中了联想招。上半年开始电池能用五分钟了,机子是2008年11月购的,按联想的说法换电池必须两年以内,原来我很少用电池的。电池编号就是LB121000679-A01——08AA-0-01G6,就是索尼电池的呀。昨天中午开机白屏无字符显示,外接显示器就有显示。由于是白屏只是没字符,按亮度白屏上的亮度也有变化,有点怀疑是屏线坏了。但我关机后再次开机时发现如果只把屏转开30度以内开机的话屏幕有字符显示了,这时只要不再把屏幕转开就可正常开机,开机后无论怎么转动屏幕角度都正常显示的。但在开机启动时如果把屏幕角度转大就会没字符的了。好奇怪的故障呀,你说屏线有问题为何启动后怎么转屏幕闪都不闪一下呀?请各位帮我分析,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专业的技术人员给看看,

网友:
离武汉有点远才专门来这儿请教呀。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两种情况:一是你说的屏线,,,二是显卡的问题了

给予参考

网友:
建议你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查一下,以免将故障扩大

网友:
屏线.或屏有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我换过

网友:
屏线或屏有问题

网友:
一看就不是维修业人士,避免故障扩大,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