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主板 cmios不保存 怎么修啊?

楼主(2011-12-18):
如题~~~今天越到块是这问题 的主板  没什么思路 !!

网友:
电池有电没有,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查查

网友:
首先测cmos电池是否有电,一般情况cmos电池电压不小于2.5v。然后测量南桥芯片cmos供电端的电压是否为3.0v左右,若没有就要测量cmos电池和南桥芯片供电端之间二极管的负极有无电压,若这个二极管负极没有电压,而正极有电压,就要更换这个二极管(常见的1N4148更换即可)要是这个二极管的正极和负极都没有电压,而cmos电压正常,这时一般是coms电池和二极管正极之间的一个1000欧的贴片电阻开路了,更换这个贴片电阻就可以排除故障所致

网友:
電池裝在上面 查 cmos 有沒有正常供電出來
循著線路跑很快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电池坐,二极管

网友:
很详细,按照这样一步一步查,很快会知道答案的

网友:
4楼已经比较全了,你试试吧,不会是最简单的BIOS电池没有电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P4P800SE的板不能保存COMS参数

网友:
检修RTC电路

网友:
1、电池电压
2、CMOS跳线
3、电池座坏
4、二极管
5、BCP断线
6、南桥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呢,是这样的,要转电池才能开机,不是coms电池,是后面的大电池,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电池是给 RTC 电路供电的叫VCCRTC    通过南桥给晶振供电,晶振产生32.768KHZ的频率 不正常的话南桥就无法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