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 7500 12脚9V 4脚0V 绿线5V 紫线 5V 短接绿黑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1-12-18):
新手发问
鑫谷电源 大电容300V 7500 12脚9V 4脚0V 绿线4.9V 紫线 5.1V 短接绿黑电源不工作

短接绿黑 测得 7500 12脚9V 4脚为0V
没有短接 测得 7500 12脚9V 4脚为3.3

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1-12-21 11:56):
经反复拆件测试 查到一个电源管 13009损坏 同时把两个13009用 两个13007代换后 通电测试 一切正常
修复后 7500B 12脚测得电压9V 查资料得 7500B (9V-40V)都是正常范围

网友:
4脚、12脚偏低了,查12脚供电线路。
测12脚对地阻值,一般为3.5K左右。

网友:
12脚对地 二极管档 1.443

网友(点评):
我刚测了一个,是0.903V。

网友:
12脚正常是待机12-18V左右,启动23V以上,查一下电阻、50V47U电容和辅助变压器后级供12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