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屏线改线的问题

楼主(2011-12-18):
本人新手菜修,接到一个显示器,根据型号看到屏线定义如下。我的问题是,如果使用通用驱动板,是不是这30脚都必须飞线过去,还是只接一部分就能正常显示了??谢谢。

lvds-30p2c8b-190b 这个信号接口定义是不是指的30针双8啊。

网友:
是双8的,通用板的信号线都要接的.怎么要飞线呢,没有买通用板的连接线呀?

网友:
不是有通用板的屏线吗?

网友:
n买通用线去

网友:
不用飞线过去吧!买屏线去就行了

网友:
这要飞线的话,肯定搞死你

网友:
疯了 才飞线  那么多  脑壳 都飞大

网友:
希望一楼能成功解决呵

网友:
30條線。你很多時間?還是你是飛張高手?一條線就2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