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c 全板复位偏低超级怪的问题

楼主(2011-12-18):
ga-g31m-s2c 全板复位偏低,,,复位灯长亮。。接手后测了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啊。。时钟也正常。。
板上的PCI复位和硬盘复位都只有2.几。。。因为全板复位偏低,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啊。。。
马上换上一个南桥。。。。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最后上网查了一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后来看到是说与BIOS有关啊。。刷BIOS会好的。。。我在想。全板复位偏低跟BIOS有关系的吗。
奇怪啊。。。。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去刷个BIOS看看。结果真的跑起码来了。。复位正常了。。
机器也能显示。。。。。

为什么BIOS与全板复位偏低有关呢。。。。求解?????????

网友:
此板用的是八脚bios芯片,不带复位。

网友:
但是事实如此啊。。。。。不明白。。。。

网友:
我的也是,PCI1.8V,ide2.6V  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你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啊。。好奇怪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BIOS会引起整板复位偏低了。。。。。。求解。

网友:
我也碰到过,软件能影响复位

网友:
除了这种情况,实时时钟晶振坏也和这个一样!!!!!

网友:
目前我有个G31 复位灯常亮 杯具 没有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