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驱动集成块是TL494的高压板灯管不亮?

楼主(2011-12-19):
TL494的引脚要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
12脚有12V,14有5V。出了这些,TL494的引脚要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我把1脚和16脚短接起来去保护,TL494也不工作,我想肯定是还少了什么条件TL494不工作!

网友:
液晶,电源和灯管一起坏,收多少钱?

网友:
4脚低电平?

网友B:
估计电源板供电不正常,高压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源板供电不正常,高压坏掉了,

电源已经量过正常的,明明就写的修高压板,你还说高压坏掉了!

网友:
是不是还要查下4脚是不是低电平呀?

网友:
明天上班我去查下,睡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已经量过正常的,明明就写的修高压板,你还说高压坏掉了!

没看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把1脚和16脚短接起来去保护,TL494也不工作,我想肯定是还少了什么条件TL494不工作!

你怎么知道TL494不工作???    难道是灯管不亮吗        还有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TL494的问题呢 ?

网友:
灯管已经换过,高压CMSO管没有坏,应该是TL494没有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TL494不工作???    难道是灯管不亮吗        还有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TL494的问题呢 ?

如果不是TL494的问题那你说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贴片集成块TL494已经换过新的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我上电路原理图跟我分析下!

网友:
有两个芯片是负责开启关闭灯管的  你可以考虑他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