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屏坏了

楼主(2011-12-19):
大家好,有谁知道怎样判断液晶屏坏了,麻烦高人指点

网友:
当然是根据现象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试 如果还是花屏,或者有条纹,还有就是屏碎之类的都是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得靠驱动板点亮这片屏来判断..屏坏也有好多种坏法..电性不良.和直接外力因素等等.

网友:
相信这个对你有用

网友:
用个好板点一下呗

网友:
用通用板点排除

网友:
根据现象判断。你这样问有N种答案啊。屏裂是肯定的

网友:
用鼎科免烧写通用驱动板在都备点不同的屏线

网友:
下了5楼那个文件。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