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DELL153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12-19):
 接一台,Dell不开机,客户说是进水了,
板号: D H3
  拆机, 发现进水处 是产生,+5V_ALWP +3.3V_ALWP 的芯片.进水了 ,,.把水质清理干净,真*脏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黄黄的,,,难道是性交求刺激搞上去的,.恶心死了, 清理干净后,..
      测,+5V_ALWP  ,+3V_ALWP阻值 114,没有短路, 各个电感测下,都测了下没短路,插上,可调电源,0,001, 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001 0,04左右,两次跑变然后跳到,0,02.因为EC跟BIOS要交换数据,,,+3V_ALWP,+5V_ALWP 没有电压,这个芯片, 先输出两个3 5V线性,实测VIN19,VRE30V VRE55V +5VOUT +3VOUT VREF2 2.2V  电压都正常,难道芯片有问题,突然摸芯片有一点微热.断电,3D3V_AUX_S5阻值才,5,明显不正常,看到,C861角有一点发霉,取之,OK阻值正常,,测,线性,3V 5V正常,,电流还是,0,001,有一点火了,测,3V/5V_EN为0V,上 面电路H_THERMTRIP#是温度保护电路,3V/5V_EN是经过一个电阻改名,S5_ENABLE,R428电阻翘起,还是0V,,难道EC挂 了,不可能吧,测EC,,测46PIN 有,3.3V 时钟,32.768,正常,突然看到,S5_ENABLE, 是EC,GPIO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吗,是BIOS里面的程序配置EC的,用示波器,打到,BIOS,2PIN 5PIN 没有反应该, 8PIN有,3,3V供电直接刷BIOS,还是一样,用示波器在测了下还是一样,一定是BIOS刷错了,在去下了一个版本,刷上去,OK,直接把BIOS送上来,论坛虽然有,但是好多没有用的,免得大家找错BIOS,我就找错,独显的,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zMzY1fDM2MTQxM2M0MGUyYTc3ZGZjZDdmZTYxMjJjMmIxYmY4fDE3NzgwMjY4MDQ%3D&request=yes&_f=.rar此机修复,对DELL机有一点麻目,不是好清楚,,走了太多弯路,

网友:
写的真乱,标点乱加。唉。可惜了一个好贴啊!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
晚上,11点写的,理解下,编辑一个贴不容易呀
看来发帖 语文很重要啊

网友:
写得有点复杂,不过也还是高手!能修好机子就能挣到钱钱!

网友:
典型的教材贴,非常好,思路十分清晰,对于我这样的新手非常受用,感谢楼主

网友:
这坐我前排的兄弟都成高手 了, 我怎么还不行呢???没太看懂, 一会再消化消化

网友:
很难看懂 不过LZ 大洋到手了是事实啊!!!!

网友:
小子不错啊。回家请客哦

网友:
好不容易看懂了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好铁子学习了。。。。

网友:
确实有点乱  看了上句下句找了半天   再看一遍   还是说声谢谢了

网友:
乱点,但仔细看还是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
哈哈,别人都说有点乱哦,不过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
楼主真是个跑电路的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