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长城电源

楼主(2011-12-19):
一长城电源曾经 保险,13009,STPS3045 烧过代换后,成功了,就是负压跟待机电压有些低,本人不想放弃,又再次拆开测量了一下,就不小心短路又把待机电路烧了,C3866,5V稳压二极管,C1815等,旁边的电阻烧了一通。3866用13007代换的,电阻用的是最相近的阻值,再换件过程中,每换一个元件就用灯泡加220V试一下是否短路,就觉得改好了,在试机还是不启动,经测量自耦变压器有一组不供电,我就判断是1815附近的电阻坏了(颜色是  橙 橙 黄 金 紫,2个串联 电路图没标出来,我也没查到,很大大的阻值 数字表2M档才测得出阻值,用颜色软件测量一下33.4欧??不知道准吗,我就换了一只50欧的,结果试机灯泡很亮,生怕在烧了不敢试啦。郁闷。。。。有谁可以帮俺解答一下么,另外正常的电源如果被接了灯泡,会这么亮嘛???谢谢老鸟给解一下思路!!!!感激感激感激啊,,,,,http://wenku.baidu.com/view/4929bf0b763231126edb11ef.html

补充内容 (2011-12-19 17:42):
本人仔细测量了一下,有问号的电阻是两只330k串联的共660k,是三极管导通电源的最初电压供电电阻但是300V经过电阻以后就降到0.几V了,完全不够条件,请问是我代换的原件问题吗?

网友:
1、灯泡亮一定是初级有短路,一定要小心不要再烧件了。
2、那个电阻你在确认一下到底是多少。

网友:
打问号的电阻是启动电阻,阻值一般在几百K左右,看你截图上标的数字像是660K的阻值,你可用680K的代换。
正常的电路串接灯泡,空载灯泡是不会亮的

网友A:
橙 橙 黄 金 紫——这个色环不太正常啊。

网友B:
有问号的电阻是两只330k串联的共660k,是三极管导通电源的最初电压供电电阻但是300V经过电阻以后就降到0.几V了,完全不够条件,请问是我代换的原件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橙 橙 黄 金 紫——这个色环不太正常啊。

330K 乘以2只66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够条件啊。。。这是启动电阻。。。它只要能给这个三极管提供0.6V的启动电压就行了。。。你这个电 ...

不知道,那应该就是3866换成13007之后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够条件啊。。。这是启动电阻。。。它只要能给这个三极管提供0.6V的启动电压就行了。。。你这个电 ...

(nanjian3111)每次看您的贴子就有收获,谢谢,还有头像照片也温馨,呵呵

同意!nanjian3111——长得帅!技术好!乐助人!温馨亲密的父与子!

网友:
我也想学习怎么修电源,不知道难不难学啊。

同意多动脑,呵呵,要不然这个电源又要倒大霉了,呵呵
不难! 多动脑——分析原理;少动手——谨慎高压! 心要细——自己检查;手要稳——谨慎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号的电阻是两只330k串联的共660k,是三极管导通电源的最初电压供电电阻但是300V经过电阻以后就降到0. ...
什么叫不够条件啊。。。这是启动电阻。。。它只要能给这个三极管提供0.6V的启动电压就行了。。。你这个电源肯定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这个启动电阻取值范围是330K-680K之间都行的。。。当然,取值过小,这个电阻就容易损坏。用两个330K串接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散热,提高可靠性,这是三极管构成的振荡电源常用的做法!

网友D:
13007是不能代换c3866的,3866是高反压三极管,13007是开关管,其反压才400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3007是不能代换c3866的,3866是高反压三极管,13007是开关管,其反压才400v左右。

8N60 或者7N60 可以代替么?

网友A:
8N60 和 7N60 都是开关管。
参数看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8315c21152d380eb62946d87.html

C3866可以用13007直接代换吗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7845-1-1.html

C3866用啥管代用?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3827-1-1.html

网友E:
好多热心的大侠

我也说一点,那个电阻后的电压不重要,因为你现在是坏机在线测,只要保证上机欠阻值正确就可以了

不过就偏置来说,有点低,因为看电路图,这个管子应该是电源的开关管,由下面的那个管子驱动,你一级一级查吧,先查直流电路,保证直流电路正常,无击穿断路。就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多热心的大侠

我也说一点,那个电阻后的电压不重要,因为你现在是坏机在线测,只要保证上机欠阻值正确 ...

直流电路应该是正常了啊,只有待机电压不出来了,好多零件都拆下检测了,没有短路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N60 和 7N60 都是开关管。
参数看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8315c21152d380eb62946d87.html

我就是看了这两个个帖子啦,可就是不行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应该是正常了啊,只有待机电压不出来了,好多零件都拆下检测了,没有短路断路的。

喔,刚才没仔细看你的描述,只看电路图了

你说的电阻如果色环没有看错,应该是两个类似保险电阻的东东,或者是负反馈的电阻
正确的阻值是33.4欧姆,就是澄澄黄金紫,如果是你说的q4就是1815的话,那是这两个电阻变值了,并且看它是反馈的光耦的信号,不应该阻值很大的,超过100都不正常了,更不要说过千上兆了,c1815是小管子塞。

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8N60 或者7N60 可以代替么?

3866是三极管,8n60、7n60是场效应管它们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代换,建议楼主先学好基础知识再修吧,否则,只能扩大故障,甚至伤害到自己,因为开关电源是强电。而且修这些东东不止是代换几个原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