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1S-M2A-V6.0关机不断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2-19):
主板型号:映泰NF61S-M2A-V6.0
故障现象:关机不断电
故障分析:

主板其它功能全部正常,但关机后复位灯亮(我用的PT093诊断卡)不断电
此板是NV芯片组+AMD的平台,时序比较严格,
开机时序是
内存供电——VDDA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总线PG——复位

关机时序见下图

图画得非常好,从图里可以出看关机的时序,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依次拉低
PCI复位——总线EN——总线供电……最后断电
我这个板PCI复位已经关了接下来查总线供电还有1.2,不正常呀
上一张总线供电的转换电路

南桥拉低HTVDD_EN Q53载止、Q52 B级接电阻上拉导通,这样Q51G级为0V截止,U11这颗运放10脚得不得基准,运放罢工,HT供电被关
我仔细看了下R1161这颗电阻有点发黑,实测已经无究大,更换这颗电阻后故障修复

结论:R1161电阻开路 转出HTVDD_EN的Q53永远截止,Q51关不关机都会导通,运放总是工作——总线供电一直有、关机时序停在那造成关机不断电

网友:
有图纸,有时序,修起来就快很多,如果是要跑线真的不好修呀

有些主板不能关机,是开机电路开关控制三极管短路击穿问题。

网友:
怎样看都看不明白,我这里都有两三片不能关机的板

网友A:
我有块信步的6818主板也是关机不断电,可是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下手,哪位有图纸可以上传下呀

网友:
南桥拉低MCPVDD_EN

网友(2014-01-17):
时序是通用的,没图纸还是要找点位的

网友(2011-12-19):
是呀但是有些板找不到图纸

网友:
LZ的图纸都在哪找到的?

网友:
LZ很厉害,共享份图纸怎样?祝你发财!

网友:
了解时序,真的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好,让我了解了NV芯片组的开关机时序,还有这样的一个教材案例,不错,长知识,进步了,希望楼主多发贴,我们菜鸟也学习的更快!!1

网友:
看来要把时序背熟啊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一般找图纸都在那里找的啊能分享下吗

网友:
图纸都在论坛下载的,懂时序的话,关机不断电或者缺供电的故障可以修好90%,

网友(2015-10-25):
R1161电阻开路在这里推测为5V工作电流异常引起。

网友:
是的,MCP VDD EN在这里应该就是所谓的HTVDD_EN信号,当PCI A15脚RESET复位信号电压已经关闭时候,说明南桥没有进行复位工作,即HTVDD EN信号工作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信步的6818主板也是关机不断电,可是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下手,哪位有图纸可以上传下呀

关机不断电一般是某单元电路主供电没有关闭或者复位 PG信号工作异常引起。

网友B:
今天修了块V星g31,不通电,通电显示后又关不了机结果查内存供电没关,因为客人急着要,没时间 就放弃了,本来还想拿来练练手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块V星g31,不通电,通电显示后又关不了机结果查内存供电没关,因为客人急着要,没时间  ...

可以刷BIOS试下,不行的话, 查下内存供电管理IC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R1161电阻在开路的同时,Q52 B级相当于得不到5V高电平上拉状态,Q51一直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工作,即2.5VREF基准参考电压会一直产生.

网友:
挺及时的我也遇到这个现象,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