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P43-ES3G上U断电自动重启故障,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1-12-19):
如题,空板上电,诊断卡显示00,复位灯不亮,大概两秒就自动重启!更换了IO之后,空板上电诊断卡显示00,复位灯长亮,只要一上CPU和假负载就会出现自动重启状况,而且不跑码,风扇转半圈后停止,一直没头绪,请高手给个思路
自动重启

网友:
CPU的座子虚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查下各路供电吧,供电正常再查复位

网友:
感谢,故障已经解决了,两个BIOS都坏了~~重新刷了一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