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52D+二合一风台风速无法调节!

楼主(2011-12-19):
烙铁正常可使用,就是风枪的出风无法调节,换了可控硅还是一样,求解中!好像叫什么半田的牌子的,

网友A:
可控硅是调节风枪温度的,出风是一个电位器控制的达林顿管(TIP122)。

重点查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是调节风枪温度的,出风是一个电位器控制的达林顿管(TIP122)。

重点查电位器。

电位器虽然没有更换过,但用表打电阻,是可以持续变化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发现一个新情况,那个可控硅刚换上时风速调整是有效的,只是没过一会儿就失效了,因为买了几个,所以刚才换了两个试了下,不知这情况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新情况,那个可控硅刚换上时风速调整是有效的,只是没过一会儿就失效了,因为买了几个,所以刚才换 ...

852D+的风枪风速调节应该是达林顿管的,你说是可控硅,那么可以参考论坛的850图纸。
风速调节部分见附图:
L、N是220V市电,电路非常简单:就一个可调节电位器 一个稳压管和触发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2D+的风枪风速调节应该是达林顿管的,你说是可控硅,那么可以参考论坛的850图纸。
风速调节部分见附图 ...

只是用表打了下这个双向可控二极管正常,其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测了,版主所说的这个达林顿管标识是:
bt136 600E.
不是可控硅吗?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叫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用表打了下这个双向可控二极管正常,其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测了,版主所说的这个达林顿管标识是:
bt ...

BT136确定是双向可控硅。
一般G极用的是触发二极管,你这个是稳压管或二极管吗?
如果是,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就基本能判断出好坏。
如果是双向二极管,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都不通的。

前面说了,这个电路就这几个元件,除了可控硅,就是可调节电位器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136确定是双向可控硅。
一般G极用的是触发二极管,你这个是稳压管或二极管吗?
如果是,用数字表的二 ...

感谢了,不管如何,先去买个电位器换上试下再上来说下结果,明天就去买。今天一直忙于我们商城的货单,没时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136确定是双向可控硅。
一般G极用的是触发二极管,你这个是稳压管或二极管吗?
如果是,用数字表的二 ...

郁闷了,昨天下午去买了个电位器换上,还是不行,请版主指点啊。

网友:
现已确定:电位器正常,可控硅也正常,但就是风速无法调节。
特别说明:每次更换上新的可控硅能正常10秒的样子,然后又回到无法调节状态。但可控硅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2D+的风枪风速调节应该是达林顿管的,你说是可控硅,那么可以参考论坛的850图纸。
风速调节部分见附图 ...

控制极是否有电压,检查一下串接的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确定一下你的风枪风速调节电路是不是跟上面的图一样?

这个电路太简单了,就那几个元件,你一个个换就是了。

另外:风枪的吹风电机有两种,一种是用220V交流电,一种用24V直流的。
前者电路就是上面的电路,后者是TIP之类的达林顿管控制的。

如果确定是前者电路,先接个灯泡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调节亮度。BT136的功率比较大,
驱动个小电机根本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因为手里还有另外一个同型号的机器,把正常的板子拆下来换上就行了,但元件一个个来替换,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哪个出了问题。呵呵,真是烦死了,不是因为非修好它,只是搞不明白这个心里感觉太不爽。今天继续去测试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虽然没有更换过,但用表打电阻,是可以持续变化的,应该没问题的。

只要不超过电位器本身标称阻值范围内变化都是正常的,最好是拆下测量,在路测量结果会受到相连负载元器件阻值变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