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显卡可以加铜片吗

楼主(2011-12-19):
联想F30A显卡可以加铜片吗

网友:
可以加的。不就为了散热好一些吗?

网友:
可以加啊。要把握好厚度

网友:
要接触 但不要顶起太高 完全可以加  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
可以加,注意不要太厚了。。。。。

网友:
加不加在于自己,可以尝试加上看看散热改善是否有效果,改善幅度大小。如果效果甚微建议考虑别的办法

网友:
可以的,但也用不了太久,还是换改良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