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主板跑码在C0求救

楼主(2011-12-19):
这块主板刚拿到手是主板不启动的。检查了板子的供电等 发现是南桥的供电三端稳压器431坏了。更换后,板子开机了。但提示bios有问题  ,说以重新刷了bios后  再开机 却停在c0上了  ,检查了内存的供电管3.3v
2,5v都正常  。供电管是2sb1202也代换了。  但板子依然是c0   求高手支招啊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BIOS还是没有刷好。。。再搜索一个BIOS版本试试。。。另外查查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啦 换个版本的再刷下看

网友:
不会是u座的事吧?

网友:
把备份的BIOS刷回,或者下一个其它版本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如果没刷BIOS之前代码跑C0,说明座虚焊了,刷完bios后跑C0,肯能是bios没刷对

网友:
原先的bios后悔没有备份啊   谁有何用的 给一个啊

网友:
重新刷过bios  跑码有听在ED了   晕死   怎么搞的呀

网友:
跑码有停在ED了

网友:
等待高手帮忙

网友:
很明显嘛,BIOS问题啊。或者器件选着错了,硬件不太会。因为刷子钱都能点亮

网友:
从新刷了bios  提示主板检测完成  将装入系统   怎么点不亮屏幕了啊?

网友:
高手出现啊    求救了啊

网友:
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
把备份的BIOS刷回

网友:
没有备份啊   哭啊   谁有华擎P4I45gv   bios R 5.0的 好用的版本给一个啊

网友:
一定是bios的事吗?

网友:
高手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