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源插电风扇就转?但是没有电压输出?紫线和绿线有5V?

楼主(2011-12-19):
有个电源插电风扇就转?但是没有电压输出?紫线和绿线有5V?短接绿线绿线拉低电平还是没有输出?这个电源是HIPRO   HP-W531HF3, P 有修过或是知道怎么修的师傅们帮帮

网友:
风扇转说明有12V输出呀。
你说的没有输出是怎么知道的?
你测一下,12V、5V、3.3V和5VSB分别是多少?
很可能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引起不能开机。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的电哪来的?风扇转应该有12V。

网友:
楼主重新测一下各路电压吧,风扇转就意味着有12V输出的。

必须的!

网友:
大家好,插电风扇就转,风扇的电压是4.5V。电源没有输出黄12V橙3.3V和红5V,有待机紫5V和绿线5V

网友(点评):
你的电源主IC是494或7500吗?是的话,测12脚供电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的电哪来的?”

网友:
大家好:我我把线都对地打了一下阻值:红16 橙47   紫49   黄133   绿I无穷大   灰220,请大家帮

网友:
先拆开来看吧

网友:
检查次级的各个滤波电解是否正常?有否鼓包什么的。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吧,,很怪的大部分都是电容的事,不太了解

网友:
难道你的电源风扇供电  是从副电源来的?    现拆开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原件   不行就找图吧

网友:
也有风扇供电从副电源来的,不奇怪

网友:
风扇一般是从12V  引的电   风扇转说明主电源已经开始工作了     还是建议楼主先拆开看哈  光打几个阻值
是不能帮你判断故障出在哪里的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也是这样:上电电源风扇就转,不能正常启动;但是关机后再启动却是正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