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1000开机亮一下,请教怎么搞给个思路。顺便求图纸

楼主(2011-12-19):
今接到客户一台康柏V1000机器开机屏亮闪一下就没有了,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本以为就高压条故障也没有细看,给客户报价开始拆机维修。拆机测量发现屏线每根线表皮磨了里面金属线都跟屏框搭在一起。先问同行借了跟好的线接上问题依旧,仔细看闪的一瞬间发现有康柏的logo出现然后就黑屏,仔细测量高压条VCC有5V输入ON在开启的一瞬间有个2.9V出现,液晶屏VCC在开启的一瞬间也是有个3.3V。而后两个电压全无,犹豫没有电路图很难查找。初步估计是不是后面启动时电路保护了,或者电压给拉掉了。说明下液晶屏和高压条都好的测试过,就屏线坏了换了根屏线,我曾经试着拉了一个3.3V给屏和高压板的ON但是发现图像信号好像跟屏和高压板是同步的行不通。现象会出现半个logo图像,有事甚至出现几条线花屏,然后屏幕一直那样亮着。手头没有图纸维修陷入困境,答应客户两天内可以修好的。现只能请求哪位师傅能给我个思路,或者给我个图纸。小弟在线等消息~~~~~~~~~!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V1000的图纸基地有 搜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