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联想显示器非常非常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12-19):
联想显示器型号是LXM-WL19AH  故障是开机白屏 有时候运气好它又能点亮,亮了就不会白屏了但是点亮的机会很少,你关机2个小时侯在开机就是白屏,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换了个2621驱动板有图像了但是画面是双画面但不白屏了,在网上买了个驱动板回来试还是要白屏,在网上买的驱动板我点亮了一次,屏的电压有5V供电也正常,电源和高压条我都测试了是好的驱动板我也换了,我现在修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请高手给指导一二。

网友:
买的新的就点亮了一次,然后就再也点不亮了?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应该都是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屏线我重新弄过了  新的驱动板点亮了一次   原装的驱动板偶尔也能点亮

网友:
在那个驱动板刷下程序在试看看,按键也换看看。

网友:
2621驱动板的程序不好找,用乐华2025板刷程序代换试试,我遇到个故障现象差不多,用2025板代换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