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红灯常亮不开机

楼主(2011-12-19):
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红灯常亮不开机?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按键全换了,把用户24C16取下了也没有用 找不到程序刷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一定是按键问题的,电源问题居多

网友:
检查驱动板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按键板受驱动板控制的,测量驱动板5v,3.3v 1.8v 正常不,刷程序吧,品牌机的也不好搞,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个是双排线的 找不到通用驱动板

网友:
买原装的试试看。

网友:
通常都是DC-DC电路的滤波电容问题,代换试试!!

网友:
楼上是说没碰到过 电容有问题会导致没法开关机吗?没碰到过 ?我认为程序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
首先查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后面的。

网友:
找不到程序 谁有的 发个 呀

网友:
可以看看那个储存器的内容,是不是有序还是根本读不出来,一般读出来就没坏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主控或MCU方面的问题,红灯常亮说明供电方面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24c16  这个 买新的  或者 从旧板上取个撞上去就好了 不用 那么麻烦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