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开机白屏外接正常,非显卡芯片问题

楼主(2011-12-19):
此机器是个二修机,最开始客户应该是进水了,换了块板子,有个一个月质保标签。后来屏闪,但是正常显示,来到一修处,拆开一看,高压板是改装的,就判断高压板有问题,忘卸下电池,拿烙铁焊高压板引线,结果19v直接短接3.3v on开关,再开机白屏,没有信号了,外接正常,以为屏挂了,订了一块新屏和原装高压板,上上还是白屏。没办法了,拿到我这里
问题1.板子一加电就灯管点亮,白屏问题2.外接显示了,屏就成了有背光无数据了。此显卡是g84-600-a2显卡门型号,首先查一下开机灯管就亮问题,查屏线接口如图

,测量1'2脚19电路阻值电压正常,4'5脚lcdvdd 3.3v正常,7'8脚5v正常,9脚3.3v正常,
13脚BACKLITEON就是33v on高压开启信号,电路阻值正常,看图就是,它受控r282 r283后的两个信号,一个来自ec,一个来自显卡,但是板子上却是空的,r284阻值正常,上拉3。3v电压很正常,去掉此电阻,开机灯管不点亮了,想不明白,
第二个问题,有背光无数据,测量lcdvdd ,它有u53转换而来,

u53 en脚受控LCDVDD_TST_EN 和LCDVDD_EN两个信号,LCDVDD_EN测量正常3.3v LCDVDD_TST_EN 测量为0v,正常应该是3.3v才对,此信号有ec发出,换掉ec,问题依旧,显卡换掉依旧,因为换了一个新屏,码片也换过去了,bios也刷过了,问题依旧
请教了!!!!!!!!!!!!

网友:
8组上屏信号阻值都正常,LDDC_CLK LDDC_DATA这两个信号应该是检测屏是否存在的吧,阻值电压都正常,屏线无断线

网友:
屏线正常吗,换过没

网友:
屏线已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显卡的供电条件都很正常

网友:
搞个1530的电路图 看看 应该就在主板排线附近的电路有问题的 我有个 DELL X300 就和你现在这个情况一样 问题在排线借口附近!!

网友:
LCDVDD_TST_EN 可以不要。。应该不是这里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