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二极管替代问题

楼主(2011-12-19):
一个400W的电源击穿了一个uf5408的二极管,由于手头没有uf5408只有uf5404就代上去了,结过没有两天就又穿了,请问用什么代安全稳定一点

网友(点评):
用两个uf5404串联 试一下

网友:
你换的5404反向峰值耐压不够,其反压为400v,而5408为1000 v不击穿就见鬼了,

网友:
请教下能否用其它型号代啊

网友:
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但是要耐压高、电流大的才行。

网友:
应该只能用比它高的 才不会被击穿啊

网友:
MUR4100,FR307都可以替代。

网友:
uf5408应该到处有卖的呀。

网友:
uf5048比较普遍,很容易找吧。。。。。。

网友:
拆旧机找吧~ 很常见的

网友:
可以查一下二极管数据手册

网友:
fr307可以吧

网友(2012-01-19):
uf5408很常见,很多机器都有使用,也很好买。最好用原型号,不得已时才考虑代换。

网友:
往上换可以,往下不行。

网友:
然来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问题!

网友:
1N5408
DO-27
1N5404
DO-27
附上二极管资料大全

网友:
换个耐压值更大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