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12-19):
拆机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再侧高端管对地阻值,也正常,上可调电源,高端管处无电压,感觉是电源口电压没有过来,插电测电源口电压,Q1031的D极和G极电压均为19V,S极无电压,感觉是G极控制信号的问题,不想用短接电感的方法,认为对技术来说没什么长进,找来图纸,Q1031的G极与Q1032的D极相连,用万用表测此两脚,阻值接近无穷大,认为是断路,飞线,插电上电,电流跳了起来,上屏测试,亮屏,问题解决。

用橙色圈起的为两个电感的飞线脚。

用绿色圈起的为电感的两脚

网友:
楼主等着收钱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厉害

网友:
直接飞根线就好还找什么图纸麻烦哦

网友:
不看图纸怎么知道从哪里飞到哪里?

网友:
收了好多钱

网友:
上面那个板子的照片不是我拍的,是我借用论坛别人的,我手机拍的不清晰,就借用同志的了,那根白色线理所当然也不是我飞的哦,方便了我把手机拍的上传上来

网友:
用手机拍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