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主板早上开机都要从起一次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1-12-19):
华擎n68主板早上开机都要从起一次才能正常工作,bios我刷到了最新版本1.6,早上第一次开机进入xp画面后就会蓝屏,鼠标键盘都不能用,只有强行关机或重启才能正常工作,求高手帮忙回答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代码的只有蓝屏现象没有字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老化,低温下电容滤波效果变差,开机一次后电容升温,再使用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主板是新的才用了5个来月了

网友:
用的是不是威刚的内存

网友:
不是,是鑫龙芯内存

网友:
重装下系统啊   遇到过系统被破坏

网友:
我系统都从装了很多遍了

网友:
N68的板子经常有些小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这个型号的也出问题吗

网友:
只要早上重复开一次机后都挺正常使用的,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了,是天气冷的原因吗?cpu是后盒的风扇换过一个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故障,然后就是电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