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个网卡 俩个网络的 问题

楼主(2011-12-19):
这么说  现在有三台机子 分别成为  a机   b机   c机
条件:1.现在a机和b机用一个交换机相连进行共享  并设置了固定ip和dns【小局域网】
                  2.而c机现在则是连接在路由器上【连接的大网(自动 获取ip)】
                  3.路由器和交换机没有任何关系
目的:要a机既连接局域网又连接大网
连接步骤   当然现在要在a机上添加一块网卡
                                 然后再从c机所连接的路由器上扯一根网线

问题:这样连接后要么只能上大网  要么只能在局域网内工作  【要拔掉一根网线才能使另一个网络工作】
                       现在如何能让俩个网卡同时正常工作  或者是如何让俩网卡切换工作

            高手指点   !!!!!

网友:
C机上面使用一个有线网卡和一个无线网卡,路由器使用无线路由器试试

网友:
你让路由器跟交换机发生关系,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么?
另外,你目前的方案也不是不行,设置问题而已。

网友A:
为什么不依照工业标准的思路来呢? 交换机和路由器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关系

网友B:
三台机直接连路由,不上网的那台在路由里禁止上网就可以了。不用加多一个交换机也不用加多一个网卡

网友:
如何让路由器跟交换机发生关系?     还有那个该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台机直接连路由,不上网的那台在路由里禁止上网就可以了。不用加多一个交换机也不用加多一个网卡

路由器怎么禁止呀    难道要设静态i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依照工业标准的思路来呢? 交换机和路由器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关系

交换机和路由器发生关系?具体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和路由器发生关系?具体说说嘛

这个还用说吗?交换机和路由器怎么就不能发生关系哦

网友D:
都说的那么复杂 把你C机器的2块网卡的本地连接一起选中  桥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说的那么复杂 把你C机器的2块网卡的本地连接一起选中  桥接就好了

桥接?具体说说 谢谢仁兄!

网友:
邮件桥界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接?具体说说 谢谢仁兄!

一个网卡有一个本地连接对吧?你把2个网卡的本地连接都选中  右键桥接,能把不同网段连接起来。

网友:
双网卡 内外网 冲突  需要在机器上写软路由,说白了就是指定两个网卡的分工。具体步骤 你可以在百度里搜 双网卡内外网 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