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笔记本电脑开机蓝屏

楼主(2011-12-19):
昨天晚上接到客户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说是开机无法进入桌面。于是就决定给他重装系统,用U盘(带系统)进PE格式化C盘后重装系统,用分区医生检查过分区正确,但装完电脑重启WINDOWS过后直接蓝屏,进PM里面提示有错误,更正后重装系统依然无法进入桌面。顺便说句装机系统盘放入光驱无法正常使用,请教各位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啊?该如何解决

网友:
试一下装系统过程不要加载驱程~!

网友:
不太像驱动问题。。。。。。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
拿软件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先MHDD硬盘有没有坏道,内存    接口更改(IDE/SATA)   换系统。

网友:
一般是驱动程序不兼容引起的,最好装纯净版的,然后再找原装驱动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也学习一下!

网友:
查硬盘坏道,换内存,还不行是不是有显卡问题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将BIOS的SATA项该成C开头的。

网友:
是win7吗 最好是装win7好了

网友:
不是WIN7是XP!虽然客户把机子拿走了我心里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