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怪问题

楼主(2011-12-19):
一台SL410可以正常使用,耍游戏都正常,但是插上U盘,拷500M以上的文件就会死机,500M以下的正常 ,系统做个,硬盘换个,BIOS都刷个 一样,没得思路的,有人遇到个嘛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啊

网友:
内存机会大点,这板子好像只有一个桥的吧??

网友:
U盘  移动硬盘  都一样的 问题吗    一样的话  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或者南桥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故障,按照常理来说,南桥的故障率要高些!

网友:
内存换了一样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难确定的

网友:
SL410 这个一类的机器特别容易出现USB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有HDMI坏的,还有南桥坏的

网友:
楼主重做南桥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
先换U盘再说吧。 黑盘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检查一下复制的文件:里面的文件数量太过多,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本人认为是桥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这号机器,换个U,以前遇到过死机,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换个U一切OK

网友:
新手  知道的不多 学习 中

网友:
感觉南桥可能性大,现在好多着个问题

网友:
如果其他外设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