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现象是网卡有问题吗?

楼主(2011-12-19):
G31主板集成的网卡,每天早上打开机器必需重启几遍才能上网。不然总是提示:网络线缆没插好~~~网线头插得好好的、线头也重新做过。请问是网卡有问题了吗?
重启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见过,我那个是网线做错了,里面的两根线反了!

网友:
插张独立的上去啊

网友:
3楼说的不错啊,先插块独立网卡上去,排除网线、网络原因再说其他的。
同意楼主:
0.0
我是个小兵、
同意楼主:

网友:
重作了边系统,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