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 开机显示LOGO掉电

楼主(2011-12-19):
一台ASUS Z99L 英特尔集成 北桥是GM960的主板,裸板测试的 开机显示LOGO后马上掉到待机,按开关又可以开机显示LOGO后又掉电,看了下论坛的朋友说是南桥问题,,加焊一下后居然可以开到进系统的欢迎界面后又掉下到待机电流.......深度怀疑是南桥本身问题,换了一块........还是一样能进到欢迎界面后掉电,然后再开还是显示LOGO后掉电到待机...求高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分析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掉电不一定是南桥啊,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华硕就是非常的难修,依我的看法,应该是南桥总线的故障,华硕信号线上不正常的话,机子是会掉电的

网友:
没思路了.换了个集成的北桥,,效果一样 现在是一显示LOGO立马掉电.

网友:
学习学习了

武汉天涯浪子 -6 严禁灌水

网友:
今天 搞好了.谢谢大家.换了个IO 芯片,小弟不才不懂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先看休眠开关有问题没

网友:
英特尔的还好  如果是AMD的 CPU座空焊的较多  华硕掉电大多都是FORCE_OFF引起的  查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