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超磐手AK790定时死机!

楼主(2011-12-19):
开机1-130分钟就会死掉!从那里开始修!

网友:
从2---131分钟死的那一刻开始修、死掉以后的同时测各个电压值。替换CPU 内存 硬盘、排除外部问题、做BGA等等。。你应该把死掉以后的电压数据报上来。。。大家給你分析

网友:
怎么个死法,是卡住,还是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