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试台式机电源功率

楼主(2011-12-19):
最近在淘宝入手一块750W台式机电源,可是因为主板和CPU还在观望,没办法上机试(目前用的电脑300W的航嘉就能带起来了),想检测下看输出有没有600W左右,不知道怎么检测,在百度找到好像可以在12V输出上面接汽车灯泡来测,以下是从千家论坛找到的方法:
——————————————————————————————————————————————————————
先空载通电测试电源有没符合标称的输出电压,要没有就不用测了,直接扔了,有就继续。
再根据标称输出电压,算下满功率负载的电阻,
例如12V输出100W功率:根据公式  功率=电压*电流,计算出满功率电流为100W/12V=8.33安培
再根据公式    电阻=电压/电流      电阻=12V /8.33安培=1.44欧姆
找一个1.44欧姆的电阻接电源12V输出上,嘛?没有?没那么大的?那就找10个14.4欧姆的并连接上,为嘛?我也不知道。
通电,通电后用一电压表(万用表电压挡,那挡看着办)测量电阻(电阻组)两端的电压,是否符合或接近标称的电压值,是否稳定不上下波动。
此时可能出现如下状况,请分别处理:
通电后立马或一分钟内听到某种爆裂声响,请迅速断电收拾残局,送至供货商处,并强烈转达我方对此产品的鄙视,同时严重关注事态的后续发展。
通电后无输出或输出为大约一秒钟的间隔跳动,输出指示灯闪亮(如果有,如没有请鄙视一秒),说明输出功率不够,电源已经保护,请送至供货商处,并婉转转达我方对此产品的鄙视。如因价廉及类似原因,可以酌情耐心的逐个减少负载个数或加大负载电阻总值,以测试实际输出能力。并评估此设备是否可以用到其他合适的应用场合。
如以上两种状况均未出现,电表显示输出持续平稳,在确保接线牢固情况下通电30-60分钟,持续围观,并注意观察有无奇怪声响和异味出现,注意此间不可未加防护触摸负载电阻,以免有类似烤肉味道出现。
60分钟完毕后,如无非正常状况,请断电,静置30秒,以肉体触摸开关电源金属外壳,无灼热之疼痛感为可用之材,无法持久接触为下品。
本测试只为针对其功率输出是否达到标称值一简单直观测试,有关开关电源其他方面,如波纹系数、调整率,防浪涌、EMI电磁兼容等请到相关机构索取相关测试报告,费用不详。

——————————————————————————————————————————————————————
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得到100W1.44欧姆或10个10W14.4欧姆的电阻。
有条件的同行们可以买几个功率不等汽车车灯的灯泡,通常其工作电压都是12V的(要有钨丝的那种,不要目前新出LED的)。
汽车车灯灯泡功率在几W到几十W不等,可根据需要组合成电源所标注的功率,通电测试。
有兴趣的甚至可以结合电压表、电流表制作成一个测试箱。
——————————————————————————————————————————————————————
但是上面只是12V输出100功率的方法,不知道750W的电源12V输出是不是750W,如果是,那得串联多少个灯泡,希望有大大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下面是买到的电源的一些图,大大们看看检测什么东西能检测出是不是山寨的电源

内部结构,三级功率元件散热片中仅有功率级二次侧整流输出元件使用带有鰭片的散热器,另外两个为板状铝质散熱片。

APFC电路,将输入交流转换为高压直流,并随运作状况主动调整功率因数,避免造成不必要虚功浪费。

         电源铭牌

EMI滤波电路,用来消除及隔绝电线上的杂讯

APFC输出电容使用TEAPO 450V 390uF LG系列105度电解电容。

          日系电容

温控与电源监控管理电路以小片电路子板装置,提供风扇温度控制以及各路输出保护

功率级二次侧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由电感与电容构成,关系到电源輸出的稳定

主要变压器与辅助电源电路变压器(左),旁边还有CM6800G PFC/PWM整合控制器,作为电源的APFC以及功率级电路控制使用。

——————————————————————————————————————————————————————
上面是电源拆解图,有没有办法目测或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个电源的质量?

补充内容 (2011-12-20 14:14):
电源今天快递送到了,照片在25楼~

网友:
关键是知识不足,另外手头没有测试工具,只有个万用表~不知道怎么试咯~

网友A:
无语了,楼主的机子配置这么高端吗?自己拆了还想不想保修啊?

网友:
电源不错想测功率也不难

网友:
只有万用表是测不了这个电源的,建议放弃测试。等时机成熟再说吧。

网友:
都是台系电容,看不到日系电容的影子。

网友B:
仔细看了看,12V竟然有四路输出!
750W,带六核还是八核?双显卡?
豪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楼主的机子配置这么高端吗?自己拆了还想不想保修啊?

是借用卖家的图片,自己拆开里面结构是一样的,是拆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看,12V竟然有四路输出!
750W,带六核还是八核?双显卡?
豪华!

恩,是双显卡交火用的,双路6990~所以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摩托车前大灯。
单灯丝35W,双灯丝即有75W功率了,用两个全并起来就有140W功率。5V那路可以使用1.5欧大功 ...

关键是我不知道12V输出的那端750W电源应该能输出多少,摩托车的灯泡倒是有,朋友有卖,我可以借用好多

网友:
好像上面标的是19A四路吧。
应该是峰值电流,不知道额定是多少。
你可以试着逐渐增加负载,看看能到多少。
注意!适可而止,可别烧坏了!

网友:
看做工,应该不是山寨的,
没有电子负载,可外接电炉丝当负载,
各电压的负载要均匀,否则电压会偏

网友:
720W/12V/4=15A(应该是额定)
6只35W接到一路输出上210W/17.5A,很危险。分开接当然没问题。
一路接5只175W/14.6A还差不多。但是发热会大些。
还要注意3.3V和5V输出的平衡问题。你按照额定功率的1/3或1/2加负载应该没问题。
就是不要只接12V不接5V,都要有一定的输出才稳定。

网友:
另外,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真的四路12V。
最简单判断方式,就是看12V黄色线是焊接在一起的,还是分别在四个独立焊盘上。

网友:
这是台湾厂家的产品,这种做工的电源还不至于山寨吧。做工还不错,主开关变压器也是还打着hec自己的标识。你上机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你这个电源根本用不着这样测试,因为你也不可能用得了这么大功率!我现在的电脑电源是先马超光600 ...

这是用航嘉功率计算器计算的,要是2600K再要超点频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咯,再要以后加显卡交火就紧张了

网友:
显卡电流有这么大吗?
12V*31A——很可怕啊!

网友:
测功率很难吗

网友:
接12V灯泡可以的,不过别全部灯泡接在一路上,就算电流够,也会烧电源线的!

网友:
上图咯~收到电源后一看太新了,没有用灯泡测试,直接上机试了,借朋友装机店里面的电脑,配置如下:
CPU:I7 2600K
主板:华硕P8Z68-V
内存:4GDDR3 1600骇客神条X4
硬盘:2T希捷绿盘+60G金士顿CCD
刻录机:索尼22X刻录
光驱:三星光驱
显卡:华硕EAH6990/3DI4S/4GD5
显卡用的是我的,呵呵,朋友店里没货,别的配置和我的差不多,不过USB没有我用的多,我的接打印机、暖脚宝、USB鼠标垫、USB无线鼠标、摄像头、USB声卡,不过算进来功率差不多。
稳定运行通过,觉得这个电源买的值了!

收到货时的包装

拆包前,整个就是一新电源

拆包后,粗看挺新的

这边有磨损,也有小坑

上面有点小坑

可以看出一角被磨损过

准备先试试能不能启动

镊子启动,呵呵,风扇带灯,效果不错,也很安静

电源整体内部图,感觉还不错,焊工也不错,比起以前见的电源,可以说这个电源的焊工是能焊主板的了

可以看出线基本都是一路一路输出的,基本没有几根线绑一起输出的。

刚开始看那两块黑色的散热片以为是塑料做的,万用表测电阻无穷大,后来刮掉了表面黑色的东西,测试电阻为0,看来是铝的,呵呵。

网友(点评):
散热片看起来有些单薄

网友:
从上面看是4路12V输出。
祝贺——捡到宝了!
花了多少银子?

200块包邮,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不用去找那些电阻做分流器。直接去低压电器那里买上100A的分流器就行。就10元钱/75MV100A的那种。还有很多款式的,比如10A。20A。30A。50A。

网友:


网友:
我听朋友说,应用适当功率的可调电阻器类用来做负载调试

网友:
怎么测量啊

网友:
你的电源 太豪华了  建议你不用测了   肯定够用    外接负载 不好控制平衡  万一烧了不划算   顺便打听一下 你这个电源    多杀米买来的

网友:
都买了,能带动你的机器就OK 了,带不动估计你也退不了了。测不了这么准的,更何况没顺手的家伙。

网友:
咱还没摸过超过500W的电源 哎!

网友:
用电子城借用一下电流表嘛.一下子就量出来了

网友:
拆过一个长城BTX-800SP, 感觉楼主这个跟它有些渊源啊。 都用Teapo的台系电容, 楼主可以看看整流堆、开关管等主要部件的参数,心里就有底了。 200块应该超值, 长城的要800左右了。

网友:
你打算搞个多少钱的主机啊,这电源足够带个8000块的主机了

网友(2012-01-28):
论坛的哥们真多啊·!

网友:
有兴趣可以结合电压表、电流表、电炉丝来测。比较实用

网友:
不用试,E39的磁芯,大概额定400-500W,750W可能达不到。

网友:
最大750W 可能是有的 额定750 W 我是怎么看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哎呀~~~向各位学习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测试的~~~一点都不懂啊·~~~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以为万用表真的万用啊???这个要准确测量需要专用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