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322h掉电

楼主(2011-12-19):
  该机器键盘有时候打字很卡,以前掉电改过长转,基本上是不会掉的,现在掉电很频繁,不插硬盘不掉,开机用客户硬盘会掉,用自己的硬盘不会掉,要是看视频,正常使用,也会掉,掉电以后正常开机,拆机发现显卡短路,更换一个全新的,还是一样掉电,有人说该机器双显卡,我没发现这机器是双显卡,CPU供电0.97到1。27之间,显卡供电1.2,论坛说加一个330电容不会掉,电容加过照样掉,还有说更换D1 D3,DI D3是发光2极管,我测试过这管子没有坏,还有的说把8770和高低端管全部换掉包好,8770换过一样,管子在路上,,,,,,期待结果,还有现在的视频播放插件,开启了硬件加速,会导致机器死机,掉电等故障,在I3机器上比较明显,,,,

网友:
我也有个机器,和你一样,开始以为是cpu温控问题,查了图纸也是,直接改长转,用了一会儿没掉,让客户来取,回去一天又回来了,现在机器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