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怪事,一张检测卡能点亮原来不显示的V星G31M3 V2

楼主(2011-12-19):
V星G31M3 V2,客户说不显示,主板拿到手插检测卡测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入系统,用了两天开关重启看电影都没事.一个偶然没插检测卡的时候点不亮,量了一些基本要量的正常,换内存.CPU一样.刷了BIOS也一样.再插检测卡又可以正常了.真是晕/换了一张检测卡再试.却显示跑D5不过.再换回原来那张检测卡就可以显示了.怎么修啊难道那张卡也要卖了插在上面?

网友:
的确是怪事!可能与PCI槽的什么信号有关系,插上检测卡的时候改变了信号的强度或电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还不晓得问题出在哪

网友:
楼主知道了什么问题知一声小弟

网友:
还没弄明白呢...

网友(2012-03-25):
今天我也拿到了一块g31m3,这块是偶尔可以跑码,多数情况下不跑,用假负载测cpu供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