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600费电

楼主(2011-12-19):
自用早期一台三星S600,借给朋友弄坏(镜头不能伸缩),拿去给人修好后,现在变得很费电,一对正品南孚拍十几张就没电了,问过别人,说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想自己修好,咨询下大家意见?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很可能是镜头根本没有完全修好遗留的后遗症。如果镜头没有修好。在伸缩的时候阻力过大,哪么相机也会显示电池没有电。这个要实际拆机看一下镜头才会知道。

网友:
请问一下老师,奥林巴斯FE 系列机器,本来电池显示满的,照一张就提示只有一格。过一会儿又恢复满格。这样的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2012-01-30):
见意使用充电电池

网友:
使用充电电池会好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很可能是镜头根本没有完全修好遗留的后遗症。如果镜头没有修好。在伸缩的时候阻力 ...

请问下老师,我的佳能A750出现这样的问题(充好电放在A750上拍不了几张就提示更换电池,换下电池安装在富士AV205上显示满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老师,我的佳能A750出现这样的问题(充好电放在A750上拍不了几张就提示更换电池,换下电池安装在富 ...

佳能A系列的相机总是显示没电,是电池检测部份出现了问题。

网友:
检查R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