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什么牌子的好点?

楼主(2011-12-19):
我找了个金浪 KN-WR710H的无线路由,丫的设置上就是上不了网,有时候还直接就进不了设置界面了不要丫的了,想卖个新的无线路由各位大神推荐个,谢谢!

网友:
tp-link的还好吧

网友A:
tp的 不好配置啊
建议你买腾达E系列的
配置简单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的 不好配置啊
建议你买腾达E系列的
配置简单容易

知道神马价位 不?

网友:
腾达的不行啊 还是tp的好

网友:
TP的兼容性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神马价位 不?

一般在70左右

网友:
我觉得腾达的比较好用……

网友:
腾达的便宜 TP的贵
质量差不多

网友:
tplink牌子还可以

网友:
D-link、TP-Link都是大厂品牌,腾达就是名牌山寨

网友:
水星的怎么样

网友(点评):
垃圾 水星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  我弄了个TP的无线   感觉还行 !

网友:
威盟。只是价格有点贵哦

网友:
磊科的还可以

网友:
腾达好设置 便宜  67左右 TP稳定  贵一点8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