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506显示器点屏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我TB了一个点屏套,因为是不太懂,直接买的是人家打包的套件,鼎科的2033的板,号称是22寸以下基本通杀,我的屏是MT190AW01的屏,30针双8的线,我接了根套件里面的屏线,接上灯管,灯管亮了,指示灯绿,应该是收到了VGA信号,可是屏上只有一层淡淡的光,没有任何信号输出,我也按照卖家提供的跳线说明把12,34,56,都给跳起来了,但还是没有信号,请问下大家,倒底是我屏坏了,还是驱动板不支持我这个屏。还是别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在学 也是刚从基地淘宝 买了一套点屏工具  不会用 呵呵

网友:
好像有张跳线表的吧..对着跳就可以了

网友:
你现在也不能确定屏是好的..也不能确定板子是不是好的.不懂这方面的 还是咨询一下熟人 或者朋友再买..楼上发的那个图.1440x900 搞1个1400x900..

网友:
看看周仔的跳线图吧,或许可行。。。。。

网友A:
按照你说的问题一般不可能是屏坏的

网友:
谢谢回复,我联系了卖家,发了张表格,我对着跳的,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那估计就是你屏本身不良了.

网友(点评):
还不放心的话..再买多一块板子吧..鼎科的2621或者2270都可以..通用性强.价格也不贵.买裸板就好了..别的不要买了

网友B:
你屏的电压跳的是几伏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屏的电压跳的是几伏啊 ?

你说的跳的是几伏我也不清楚,把12,34,56三组跳起来以后,屏线插针1,2,3上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问题一般不可能是屏坏的

多谢楼上的老兄,屏没有问题,用他原来的接上去就好了,我测了下逻辑板的屏线输出电源脚,只有3.6V,不管怎么跳线都只有3.6V,看起来是那块破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