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拨电不开机

楼主(2011-12-19):
F5R主板故障现象:第一次接电开机有显正常,此板只要能开机情况下不拨掉电源永远可以,现象二:关机拨掉电源在插上按开机键没反映(待机电流0.02正常 ,按开机键看电流会从0.02跳到0.03在到回0.02)在这种现象出现后测EC IT8510TE/54脚为高电平,正常为低电平,现象三:在不开机现象出现后拨掉电源等几分钟,在插电源又能开机了测54脚为低电平,向基地师傅指教如何修..

网友:
你都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去查54脚产生低电平的条件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