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过了滚动条就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1-12-19):
联想C467M,INTEL960集显。过了滚动条就黑屏了(灯管亮,但黑屏,没有字),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正常显示。卸掉显卡驱动内屏就能正常显示进系统。

重装过系统,换过内存,换过屏,刷过IBOS,北桥重植过,屏线撕开看过没断线的。
测屏I2C总线对地二级体值正常,有正常3.3V。

还有什么条件要查的呢?
对于这类故障,大家一般会考虑换北桥吗?

网友(点评):
像这个问题如果重植北桥没效果,果断更换之

网友(点评):
換了看看什麼情況……。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就换了再说,做显卡风险很高呀,

网友:
看问题 像显卡 做做试试吧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干下试试。。

网友A:
你这样的维修,简直不太符合 迅维学员的维修方法,,怎么上来就重新直桥呢,你为何不去换屏排除板卡类故障,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 1.显卡 2.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是重装系统解决的,装个另外的系统貌似

没有,想起来了,我是也有装很多次系统,试过很多驱动都没解决问题,就连在xp里装驱动过程中也会黑屏掉。后面是换显卡还是北桥,忘了,反正是换了东西解决了

网友:
屏线先换下比较好啊

网友:
先软后硬  刷个BIOS

网友:
晕哦,换了什么解决的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维修,简直不太符合 迅维学员的维修方法,,怎么上来就重新直桥呢,你为何不去换屏排除板卡类故障, ...

是先装系统之类 的,只是发贴没按顺序写

网友C:
你怎么不想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黑了,说明高压信号没有了,而不是上去就干

网友:
只有换显卡或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不想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黑了,说明高压信号没有了,而不是上去就干

背光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哦,那重点你还是要查一下显卡和北桥这块电路 显卡发给屏信号电路 有的是有三级管开关屏信号的

网友:
北桥果断换之

网友D:
换北桥问题解决

网友:
北桥有问题 或者北桥供电

网友:
过滚动条 黑屏 建议检查  北桥显卡模组的工作条件 或跟换新北桥

网友:
显卡有问题呀,重做就行了

网友(点评):
先試試再說……。

网友:
装系统,换硬盘。还是不行,换显卡或者换桥。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我怀疑呢?呵呵!你看人家说了装驱动就黑不装就正常这个很显然不是显卡就是显卡的供电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屏多

网友:
有可能是 集成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你在装个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北桥问题解决

你所说的是灰屏吧!屏供电有背光系统正常是吗?

网友:
      估计是屏或者高压条显卡问题 但不敢肯定

网友:
跟帖的人很多,大多都是建议北桥换掉,学习了

网友: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

网友:
看你维修经过 果断换北桥

网友:
感觉是驱动的事吧,多换几个!